HP 6531S 安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1-01-24):
HP 6531S 安装系统掉电,用了HP_NotebookPC_V2010.11_NTFS等很多GHOST版本,都在解压驱动时掉电,也用了原版安装盘也在安装设备时掉电,PE能进。在BIOS中也设置了IDE,升级了BIOS从F0C到F12,更换了南桥,加热了北桥和显卡。更换了内存 没换CPU试。请大家看看我还有哪遗漏的地方?谢谢!

网友:
这样的文题起哦也出现过  我把19V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   你也试试看   我那个是小本本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去换南桥呢?CPU温度正常吗 ,还有外设注意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先把CPU旁的滤波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
显卡重植株。遇到过一起,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北桥和显卡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未安装系统前什么样?CMOS状态是否一直不关机?

网友:
PE ,CMOS状态都不会关机

网友:
lz。。。有没有换过硬盘。。。。

网友:
应该是 电容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