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1-24):
各位师傅们好,先拜个早年了。本菜鸟刚接触主板维修。一块梅捷NF4 SLI主板,AMD3000+CPU.上电能开机不显示,上诊断卡显示00,测CPU供电1.1V ,桥供电1.5V ,内存供电1.8V ,按复位键有复位,时钟不知道怎么测。BIOS 换过(把一样的主板的BIOS拿下来换上去的)桥也压过,开机就是不跑码,不知道什么地方是故障,怎么测???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显示为00一般是CPU的问题,我以前遇过一客户自己搞了,他没有把CPU风扇的供电给插上!插上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的事

网友:
CPU  内存都是好的,CPU供电也插上的,测CPU供电有1.1伏,也发热。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加焊一下桥就好了。。。

网友:
CPU VCORE有了,查查复位信号,PG信号,BIOS脚上的波形

网友:
加焊北桥,就好了~~~虚、

网友:
加焊北桥,就好OK.后果自负哦!!

网友:
时钟在PCI b16脚测
  这种问题加焊北桥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桥的可能行极大,虚焊或损坏。

网友:
看看桥是不是被人焊过,如果焊过,按桥基本上是不用跑码的,NF4的桥,先换U 再
搞桥

网友:
手按桥试试

网友:
AMD单桥一般不用去测时钟。去测一下四大总线吧。

网友:
這種問題加焊一下橋就好了

网友:
这种板子直接把桥加焊了再说   基本都是桥虚焊

网友:
用手压一下桥。看跑码不?nf4的桥爱空焊。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很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或许你的检测卡出了问题

网友(2011-03-01):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修,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