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换屏一例

楼主(2011-01-24):
  COMPAQ V3000笔记本,AMD主板,屏摔碎了,换屏很简单的事,只要拆了换上就OK了。
拆机后发现原屏的型号是B141EW04,新屏是LP141WX3-TLN1,2010年11月的屏,装上后,开机硬盘指示灯闪烁正常,也有进系统的提示,就是黑屏,没有背光。新屏之前已经点过,是装在其他本子上点的,不是用通用板点的,完全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测量高压板19V供电正常,但没有ON/OFF信号。外接高压板点灯管,开机测屏,为白屏,说明屏没有工作。能够同时引起屏和高压板都不工作的,只有码片,在笔记本启时校验资料不正确,所以主板没有送出屏开启信号和高压板开启信号。
  将B141EW04码片中的资料读出,写入LP141WX3后,再装好试机,OK。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吗。。笔记本启动后,检测屏的存在。送出屏信号,反馈屏型号,开启高压信号!

网友:
直接从屏上面接个3V当开机信号不就行了吗

网友:
前一阵子碰到一台DELL,现象与楼主的一样,后来在从屏上取电压到开启和INVTPWM,OK

网友:
把坏屏上的码片换到新换的屏上就行了,我都是这样做的,和DELL机器也一样。

网友:
楼主好黑啊,给别人换个闪屏门的屏

网友:
20101108的屏,已经不存在闪屏的故障。请看清生产日期,看清了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