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开机后,总出现停顿!

楼主(2011-01-24):
[故障描述]近段时间,开机后,总出现停顿,有“CMOS……,按F10继续”的意思,按F10后开机正常。系统时间老不对。
请大家帮助解决一下啊!
系统时间

网友:
先换电池看看能不能保存时间。如果是时间忽快忽慢。换32.768试试

网友:
查COMS电路。

网友:
用万用表先测一下,CMO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压正常啊

网友:
还有什么问题啊 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