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V3500 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1-01-24):
手里一台康柏 V3500 开机有待机电压有时不能触发。不论是用电池还是接电源都是如此,不知是哪儿出问题了~!主板单芯片,加焊后正常了!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s说的不清楚。

网友:
啥叫不动作
不明白

网友:
是不开机还是不加电,楼主说情哦!啥叫无动作!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开关虚悍了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了,才可以通过开关触发。问题在哪里啊?是有待机电流不能触发,还是根本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先查待机,再查触发电路

网友:
卡机不触发。待机电流3.3V,拿到朋友那里说是显卡的问题。郁闷,显卡问题会不触发?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4915-1-1.html

网友:
待机电流 3.3V?没看明白。

网友:
应该是MCP67的问题

网友:
单桥的主析吧,加焊一下桥就好了,桥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