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fax 490传真机故障

楼主(2011-01-24):
一台fax 490传真机故障,三无,开关电源无输出,厚膜为si 9095不知引脚定义,电源不起震,有哪些ic可以代用
电源

网友:
没遇见过,来学习学习,积累积累经验!

网友:
传真机一般电源电压输出 24V 5V -12V就是正常的

网友:
修好没有啊修好了麻烦给大家说说吧是怎样的问题?

网友:
是厚膜坏了,启动电流都没,换了就好了

网友:
厚膜是si 9509,花了14元,是不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