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液晶屏的大哥指点一下

楼主(2011-01-24):
屏幕下边拖尾白条,是那部分电路的电容出了问题?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此屏 无救  跟换吧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会看看高压板 灯管~~你自己换换试试啊!

网友:
高压条换了,没问题,回头换换灯管试试,还会有其它地方问题吗?

网友:
像这种,我看是屏坏了。灯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

网友:
真的那么脆弱吗?要屏坏也应该是坏一条或一个点呀!怎坏下面一小条的一半还拖着尾呢?

网友:
这种需要机器重新压吧,没法修

网友:
无药可救吗

网友:
看看背光板,擦一下试试,可能有水气!

网友:
楼主报费了屏,,屏坏了,你把上面芯片换完了,保证还是一样问题,,哎屏不好弄,研究了几次,都无果,没弄好,,不过还是学到些东东

网友:
托尾浅白色,还有轻微跳动变化,不是固定的,应该不是屏的坏点

网友:
请指教一下

网友:
十有八九屏挂了。。。。屏的冷压线开了也一样没救。。。。

网友:
只有换屏了,没法维修

网友:
这是屏问题,基本无法修

网友:
应该是屏体内的液晶结构问题,是没办法搞的!别费神了!

网友:
都这么说难道事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