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这几天修的板子

楼主(2011-01-24):
  第一块板子,盈通K9N 故障开机00 测试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北桥电压南桥电压均正常,然后还CPU还一样,侧打印口对地,用来反映IO状况,正常,侧USP对地和IDE对地反映都正常 然后打电话问客户怎么坏的,客户说昨天还好着,晚上睡觉关机就第2天就不能用了,直接下载BIOS刷进去,马上OK.
  第2块板子昂达N61G,开机接诊断卡看,跑45心里想,这型号的板子北桥坏的好多,直接用手按住北桥,马上OK,然后跟客户说明,要还芯片加焊的用不了多久,客户同意,把北桥拆下来从新植株,然后在焊回去,加散热片,然后把北桥旁边的电容换掉开机,OK,客户拿回去到现在也没问题,
  另外一块,V星865PE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根据经验,短路了,去掉12V可以开机,测CPU的供电三极管,正常,侧北桥和12V接口那里的几个三级管,有一个已经击穿了,直接换掉,开机OK,
  下来一块,客户说是没声音,主板是什么牌子没注意看,南桥VIA,进系统看声卡驱动,正常,喇叭也有,看主板上的前置音频跳线,正常,问客户怎么没声音的,客户说一直都好着,有一天下雨,水从网线跟着进来后就没声音了,马上想到可能是声卡进水短路了,拆下来仔细看,声卡的好几个脚已经氧化了,直接用洗板水清理氧化,然后开焊台吹吹旁边的东西,把硬盘拆下来接上,进系统,马上听到开机的声音,OK了,
  还有一块板是815的开机风扇转下就挺了,根据经验,直接测试CPU旁边的三级管,范县有一个击穿,换掉马上OK,但是发现很烫,根据经验是前面的772和882引起的,直接更换,马上温度正常,呵呵 OK了,
  另外一块板。杂牌845键盘不能用,测键盘的信号输入,和输出,不对,侧电压和地线正常,直接把键盘后面的排容C472去掉,还是一个鸟样,接USB键盘进BIOS看设置都正常,心想信号正常不应该死IO问题,还个接口,丢,还是一样,没办法了, 仔细检测,发现串口的75232芯片发现超级烫,直接去掉,开机呵呵,键盘灯亮了,呵呵ok了,
  还有一块板拿过来跑C1 C3 C7 循环,根据经验,直接还IO,换掉后马上OK,
  还有一块板是华硕的,什么型号没开,开机老是要按F1,软驱关了,改硬盘启动一样,直接刷BIOS,OK了,呵呵,
  还有一个板子,老是保存不了时间日期,检测电池,跳线都正常,把电池取下来,发现电池坐都氧化了,直接换一个,调整好日期时间,关机,拔电源,半小时在去看,还是OK,呵呵,
  另外一块板客户说老是死机,机器也很慢,接CPU内存硬盘,装个系统,晕好卡,好慢,开机检测内存发现报错,内存还自己的还一样,根据经验内存附近的4500M管子有问题,仔细检查,果然4500M上面都烧了一个洞,用针一戳白灰一样的东西都掉出渣来,直接换掉,检测马上不报错了,装系统OK。
  还有一块板子客户说打印不了,打印机放到别的机器上就好着,因为是针式打印机,用的是并口,侧并口组织,发现不对,侧打印口的排阻,后面有一个472的排阻阻止不对,更换后OK了,呵呵,
  还有一个板子865的,跑C1不过内存,用洗板水清洗内存槽子,还是一样,测试内存电压正常2.6V对比电压1.3V正常,侧时钟信号也正常,丢没办法了,刷个BIOS还是一样,心里想想不会是北桥坏了吧,然后侧从从北桥到内存槽子的地址线,都正常,然后没办法侧内存槽边上的排阻,还是一样,心里想这些都正常,凭着自己的经验,直接换一个内存的供电管子,结果发现内存供电管子下面有好几个小圆珠,心想都烧成这样了,肯定是这个问题,换上去开机测试,丢OK了,有时候就是这样,觉得维修主板没什么南的,呵呵,今天就先些到这里,写的肚子都饿了,希望对维修主板有兴趣的朋友有帮助,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问我,我QQ964944818.呵呵,先吃饭去了。马上过年了,祝论坛里的朋友新年快乐、
来源:迅维网
作者:xiehediannao

网友(2014-03-05):
理论联系经验,自然手到病除

网友:
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读起来看你修机器好简单的样子

网友:
在想,最后那一块, 为什么电压正常,而 最后却是看到烧成珠了?电压正常不一定代表元件正常  是吗?还要看波形??

网友:
修主板好简单!值得收藏

网友:
大神 加你qq需要回答问题的啊  怎么加你啊

网友:
看你的帖子,修板挺牛,想跟你学两招,加你QQ加不进啊,要电话号码

网友:
我是新手,看电路不会,只能从基础的通病学习。

网友:
有技术你是在广州的吗,请问i你 的号码是多少,加你QQ聊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宝贵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真是经验,对以后修主板会有很大的帮助,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是新手,看了楼主的经验,学习不少,谢谢分享。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然后就是你Y的加QQ要回答问题啊,你手机号码多少?

网友:
木有图啊。。。。。。。。。。

网友:
看着好轻松的感觉  ,但是要真自己来估计一个都修补好

网友(2014-04-10):
大神,出神入化了,手到病除

网友:
772 和 882 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我是新手,看了楼主的经验,学习不少,谢谢分享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牛逼啊

网友:
果然大神级别 厉害

网友:
很有经验!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啊!

网友A:
收藏一下, 新手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