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焊台都是传统变压器

楼主(2011-01-24):
如题,做成开关电源可以不?优势在哪里?

网友:
因安全的角度,主要是隔离作用。

网友(点评):
版主的意思是和220V分离开?开关电源不也可以吗?负极接地不可以吗?

网友:
版主一针见血啊 呵呵 老道
变压器长时间工作一般也难处问题 开关电源就不好说了 漏个电怕是你以后都不敢用咯

网友(点评):
开关电源好点的也可以用十年以上啊,如果接地没问题还怕啥漏电,而且还有过流保护,欠压过压保护

网友:
我的OKI PS-800就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
个人认识  线性变压器无论是在稳定性还是在安全性  都比开关电源好 而且不会电压突变  少不了东东

网友:
以前修CRT,所用的电压都是隔离变压器过来滴。那是相.....当的安全。

网友:
开关电源有较大的辐射,也会损坏芯片的。

网友(点评):
辐射能损坏芯片?

网友:
我对此迷惑不解,有做过深入研究的吗

网友:
没研究过的 如果可以早就造了吧

网友:
用变压器是简单可靠,不过用开关电源是早晚的事、

网友:
开关电源干扰也大 就像现在好的功放还坚持用变压器一样

网友:
用变压器的好处:
一是隔离~220V
二是防漏电击坏元件
三是降压(由~220降到~24,再由可控硅进行调压控制发热芯)

网友(点评):
1、220v开关电源也可以隔离 2、漏电都是地线解决 3、开关电源不能降压吗?反而是开关电源电压精度要高

网友:
l廉价的开关电源可靠性没廉价的变压器高

网友:
开关电源比变压器辐射大的多,辐射对人体都有害别说怕静电的芯片了。辐射时会产生电磁场的,当磁场在回路中变化时就会产生感生电流、电压。焊台的调温主要是控制可控硅导通角度的,所以对供电的精度要求并不高,没有必要高精度的24伏供电。

网友:
现在绝大多数焊台都是线性变压器的,包括OKI的高端机型,当然国内也有很多厂做开关电源型焊台,但这种在国内销售很少。
为什么要用变压器隔离,这里有一个强电知识,因为我们电网都是变压器星点接地的,火线和零线可以通过大地相连,如果不用变压器隔离,哪么就会产生一个回路,这个对电路板和人都是有危害的。
PS-800主要是针对国内生产的,安规的设定要低一点,另一个就是和OKI的特殊结构,OKI是没有热电偶的,而且它是高频加热的。

网友(点评):
其实要是为了隔离的化,开关电源跟变压器是一样的,市电部分通过开关变压器输出,初级次级隔离的,而且反馈电路使用光耦,前后级与变压器是一样的,而且开关电源工作效率高,抗过载能力强,保护措施齐全,能量密度高

网友:
版主说得太对了,好强哟。

网友:
疑惑1:开关变压器完全可以做到隔离,这早就不是问题。
       2.  开关电源安规要求比变压器更难做,但体积、重量上也更具优势,是否因此厂家技术上不易达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激式变压器严格来讲不是变压器,应该是变压器和耦合电感的合成。
隔离变压器要符合GB13028的概念定义,电压不超过1000V,频率不超过500Hz.开关电源的频率比较高,不能成为隔离变压器,应该是电源变压器.

网友(点评):
支持不超过500hz的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这样,开关电源处于开关状态,有很高的频率和辐射,对元件是有害的。
对焊台的调温对供电精度要求不高,我并不认同。
好的焊台手柄里有应该五根线:一根接地线,二根发热的线,还有二根是温度传感器。如果对温度不高的话,要二根探头线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