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0GLP主板 12V无穷大

楼主(2011-01-24):
今天客户拿过来2块板,其中一块昂达910GLP主板,上电,触发,一闪就灭,小4脚12V短路,直接换场管,换完不短,没仔细看数值,上电,又是一闪就灭,我又重新触发下,挡E416,然后就灭了,我再量12V,发现数值一直跳,跳到1800之后就无穷大了,我仔细看了下,下管那边好像缺2个贴片电容,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呢
我纠结,换了2个贴片电容上去,12V果断的正常,500多,心想好了吧,触发,又是一闪而灭,点复位,依旧挡E416,再点复位,直接掉电,纠结啊
补充下,板子拿过来的时候爆了8个电容,分别是内存和北桥旁边的
又发现个怪问题,电池触发前是3V,触发变成0.9V,而且一直跳,跳到最后只有0.1V了,旁边的针触发前只有0.9V吧,触发后才有3.3V,想不通,求解
我想我发现问题了,刚开始换了那组管,上管是正常,下管,G极电压一直跳,从触发时的7V(应该是10V),反正跳的快没看清,一直跳到0,另外一组管G极正常,一直是10V,管子应该是没问题的,我都换了2次,那会不会是电源IC的问题呢?
因为这的电源IC的型号是ISL6566的IC,上次有块板子这个出问题了,我拆下来弄不上去,最后悲剧了,跟顾客说修不好,这种小4脚的芯片好难换啊

另外一个AMD的,又是全板正常不跑码,估计又是座子和桥虚焊吧

网友:
AMD,的桥片吧,你说的12V短路估计是你那几个贴片没有了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