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L-I915F的主板通电几秒就断电,自动上电,又过几秒又断电。

楼主(2011-01-24):
我有一块L-I915F的主板通电几秒就断电,自动上电,又过几秒又断电。CPU供电1.38V

网友:
查触发条件,PS-ON,  PIC 14PIN ,

网友:
换IO吧,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换个IO试下

网友:
测一下各大核心的对地阻止,检查一下电压是否正常?摸一下有无芯片发烫的?

网友:
你看下117是不是发烫啊,117发烫就南桥内部短路了,如果正常你就换个IO看下

网友(点评):
高手就是一针见效

网友:
先量电压吧,在看I/O

网友:
我是用手摸南桥的,不是发烫特别烫手,干IO

网友:
觉得CPU供电1.38V有点不正常。还是查一下CPU的供电电路看看,

网友:
桥供电的管理坏有时会引起反复重启的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