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到硬盘检测后

楼主(2011-01-24):
主板:映泰NF4-A9A
测两个IDE口一个好用一个不好用,不好用的IDE口第31针(系统中断请求)对地阻值为0。由于没有原厂电路图,我也没有找到这个根是连到哪里,高手请帮帮我,在线等,急!!!!
提前感谢了。

网友:
到南桥啊

网友:
如果31#针没有接地电容,一般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否则看接地小电容是否短路。另外有没有连锡到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南桥的问题吧,要是桥的话应该另一个IDE接口也不能用的

网友:
有一个能用不就行了吗,何必这么较真

网友:
大家帮我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有一个好用一个不好用。感觉不应该是南桥的事,可是问题又出在哪里了呢?对地电容我也没有找到,也没有看到上拉电阻。修主板我只是为了学习。

网友:
正解,IDE一般都是通过几个电容然后连到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