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 维修

楼主(2011-01-24):
朋友拿来一个M100 不开机 ,这个机器是独立显卡板的 ,风扇是倒扣着的 ,一看就是显卡问题 ,看都没看,直接重做了显卡,OK 显示了 。但是却有BIOS密码 ,我朋友说,这可怎么办,找不到密码怎么交代啊 。。于是上网搜索了一个方法 ,供大家参考 ,绝对正确 ,我已经试过了。。。“在主板背面内存槽里面有个锯齿状铜箔短路即可,或者短路C498电容的正负极也行。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在C498电容旁边有个COMS_CLR1的标记,其实CLR就是英文单词clear的缩写意思是清除,那么这个标记组合起来理解就是清除COMS的意思,相当于以前台式机主板的COMS跳线给主板放电的作用,这是东芝主板的一个特殊设计.‘

以后碰到了M100的机器,记得看下我的帖子哦

网友:
LZ搞个图片来看一下就更加清楚了

网友:
有没有图片啊发个上来看一下

网友:
对啊,楼主补个实物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个机子,做显卡很容易蹦出密码,直接换掉BIOS芯片就可以了。。。前提是短接那两个点无效果。

网友:
短哪个电容可以的话,应该拆小电池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