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输出,3个口坏了1个,请问如何解决?(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1-24):
技嘉865PE的主板,整合声卡是好的,后部3个声音输出,默认声音输出口(绿色插口)无声音输出,用音效管理器把蓝色口(线路输入)和红色口(麦克风)指定为声音输出,都能正常输出声音。老机箱,没有前置音频接口。
现在搞不明白是声音输出插口那里坏了还是主板某个地方坏了?造成1个口无输出?
这主板每次关机后,必须重新设置才能使用蓝色口,每次开机都要设置一下才能发声,有点烦,请问如何排查和解决问题。
谢谢。

网友:
什么?三个口一个是音频输入,一个输出。。一个是麦克疯。。。。。。

网友:
坏有两种可能
1 接口到声卡线路
2 接口
找一坏音频线,从声卡接口焊接处接出(绿口焊接处)试有无声音,有接口坏,无接口到声卡线路故障。
接口故障一般为接口氧化或内部弹片无弹力

网友:
直接换掉接口,百分之八十是接口问题。

网友:
还有关机还原.....?

网友:
哈哈,终于找到问题。开始去查插头和线路是否有问题,跑线跑到前置音频接口处,又查了下主板说明书,突然注意到说明书里注明:如果使用前置音频接口,就拔掉5-6和9-10上的跳线帽。这板子原来的主人估计是接了前置音频口,所以跳线帽都没了,我找了2个跳线帽插上去,再装好机子开机,音频输出口正常了,绿色的Line Out口有声音了。

网友:
在865板前面都要跳线的啊

网友:
楼主太粗心了。。。。能识别声卡没有声音的首先要检查跳线帽。就像不触发首先检查cmos跳线有没跳对一样的。。。。

网友:
接受楼上的批评,不过不是粗心而是没见过这种情况,我是自己鼓捣玩,见过的硬件太少了,第一次见到这种不装跳线就不出声,最讨厌的是另2个口只要设置一下就有声了,弄的我一直以为是哪里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