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能折腾,把好板修坏了!

楼主(2011-01-24):
机子装不上系统,看主板上有几个电容鼓了,先拆下来,由于技术太差劲在焊下的过程中,一使劲电烙铁滑了一下,在板子的反面电路板上划了一条。焊上合适的电容后能加电,机子点不亮了。

网友:
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板子被我给修坏了?

网友:
看看板子上有没有断线,准备补线吧

网友:
LZ下手很的狠啊!不能轻点啊!

网友:
电容是不是上反了?会不会跑码?

网友:
看下有没有断线的吧 有的话 先接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上反了会不会爆啊!!!!

网友(点评):
电容上反就一定会爆吗?点不亮的时候首先看看有没有跑吗,测测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不要一到点不亮就不知所措了。。。

网友:
板子上有一条痕迹,

网友:
还是准备连线吧

网友:
有一条线先要看一下是不是断线了。如果断线的话就行补线。不行的话就看一下不跑码的各个条件。比如供电,时钟,复位等。细心一点应该就可以看出什么东西来的。祝你好运。。。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弄坏了一块板,还好自己下的手,知道哪里断了,后来瞎弄好了

网友:
换完电容不亮,有时清一下CMOS就好了。不过看你的情况好像是短线了

网友:
很有可能划断线了

网友:
不要着急慢慢来,你先要看你换的电容容量和耐压差距大不,最好能换差不多的,还有就是你要仔细看下你是不是那条痕迹话短线了,不行就用表测试,顺线路两端的焊点测试

网友:
八,九成是要飞线了,可能还不止一两根

网友:
以前刚刚学时也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