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暗屏的维修之谈

楼主(2011-01-24):
请问高手们LED暗屏是否可以改高压LED上的三极管发光电压也是高压供电吗那又是多少V最近接的好多笔记本电脑都是LED暗屏就直接叫客户换屏

网友:
LED没有高压条了

网友:
量一下屏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不是led没有高压,而是高压集成在屏上啦,跟lcd的一样也是有主供电,开启,和地

网友:
查升压IC和升压线圈。也可以调整LED的串并联的布局解决。

网友:
我昨天接的宏基LED不负载的话,测量供电37V左右

网友:
原来led也有升压压啊,是直流还是交流,好想听一下高手的讲解

网友:
LED的工作模式和LCD应该差不多 虽然我还没有修过

网友:
LED单只管点亮电压2.8V左右,一般情况下是串联成串使用,所以工作电压也较高,但比灯管电压低多了,是直流电

网友:
led是灯带啊,原理和cd的脉冲电压不一样,一般led的如果是灯带的话就直接换了

网友:
高手能讲详细点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352837&extra=  看看这个帖子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一个升压IC,一个升压线圈或者升压电容,一个整流二极管。需要输入直流供电电压一般为隔离供电电压,控制一般为2-3V,是一个DC\AC\DC转换的过程,最终的直流电压升压为多大,决定于发光二极管(一般每只二极管分压3V)的数量。

网友:
LED 好多屏闪的能不能修啊。 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