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X500 开机档LOGO

楼主(2011-01-24):
清华同方锋锐X500 开机档在LOGO就往下走了,这种问题是不是南桥不良引起?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一下   我碰到过一次  刷BIOS好了

网友:
先把外设拿下来看一下会不会

网友:
裸板测试档LOGO吗  ??

网友:
档LOGO南桥是坏的比较多。  你可以先刷BIOS 去掉外设

网友:
先拆外设看看 ,一般硬盘引起的比较多 还不行就刷bios换南桥

网友:
内存条坏也有挡LOGO的,再查查

网友:
硬盘拔下来了么?很有可能是硬盘

网友:
外设一个一个的去 ,当到了裸板还当,刷BIOS , 高南桥,

网友:
先去掉硬盘,如不行检查南桥!这两个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先系统最小化,然后BIOS.不行就看看南桥.x500桥爱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