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的本怎么维修?MCP67MV+G86-630好郁闷!

楼主(2011-01-24):
这个本就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北桥容易空焊,容易短路,同时又是个悲剧的8400
怎么样维修才能稳定?大家说说自己的思路!
这个鸟北桥测试还要100多,全新的药180+.....

网友:
哪个坏换哪个 一般也不会同时坏吧

网友:
MCP67MV 这个桥08年的不能用.09年10年出的现在市面上很难买到.碰到这样的机子,有点为难.

网友:
显卡630 换成631就没问题了.但是MCP67MV 不换新的有时很快返修的.

网友:
你的机器现在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