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coms电池不开机原理

楼主(2011-01-24):
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不加CMOS电池会不开机,望各位高手帮帮忙,最好能有电路图,先谢过

网友:
说清楚,什么芯片组?检查一下coms电路的供电方式。。。把电池取下来把电源接上测一下南桥晶振是否有供电?另外ati芯片组不上电池没有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我之前听别人说起过有些主板,好的,但是如果你不加CMOS电池就不开机,加上电池就好好的,我想知道它的电路原理,

网友:
原理就是sb3.3到南桥的那一路电路出问题了,只剩下电池供电了。。不上电池南桥没供电,南桥没供电就不工作,你说还能开吗?建议你再把触发电路图看看。。。

网友:
有些主板南桥还 ,带有个电池检测引脚,无供电的话就认为没上电池,就不能启动了,当然楼上的解释也是一种可能。

网友:
到新手区看一下吧。

网友:
悲哀 好像没有一个人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
楼主的ID我08年用过,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