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真u就掉电?

楼主(2011-01-24):
775杂牌     一开始上假负载测量u的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于是就直接上u加电,不料居然风扇抖了下就掉电了,这个u是俺的,平时老用应该没问题,但还是怕万一,于是又换了个u,涛声依旧。说换一个u的供电ic,一看是adp3081,没有此ic,没办法换了个3088,依旧掉电,又测了电源管理ic附近一小三极管,ce级蜂鸣,心中不免一喜,拆了测焊盘,还蜂鸣,咋一看,u还在上面,摘去,再测,不蜂鸣了,郁闷,难道是座,桥还是别的问题,高手指点啊!!!!!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测下CPU供电的MOS管,看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没有,在测其他的。

网友:
上CPU掉电,不上CPU不掉电,是管理芯片的故障

网友:
座和桥虚焊也可能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上假负载u供电都正常啊,管应该没问题吧?再者我也侧了确实没问题,还有哪有嫌疑啊?

网友:
这种问题挺难修的,应该是CPUIC的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用假负载和用U的时候 VID信号不是有所不同的,希望你能细查查和这个有管的电路 ,还有就是  假负载是是不带载的 ,用假负载CPU电压能出,  但是这个电压的电流不一定能负载的起CPU,所以呢   MOS坏的可能性是有的,

网友:
以我的经验,上真U掉电有以下几种情况:
1.CPU与电源管理芯片的反馈信号VCCSENCE对开路
2.北桥总线电压,注意查北桥旁边和背面供电电感电压情况
3.北桥虚焊,原因是与上面所提到的电压供电点虚焊。

网友:
查一下资料,看电流反馈有没有问题,VID和SENSE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看看内存电压和CPU电压正常不,要不就是南桥

网友:
查一下MOS管有没有短路,再查电源管理的VI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