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屡烧场效应管

楼主(2011-01-24):
一块478主板  开始是G S极没电压  换管理芯片后不好  又把场效应管换了 再开机就烧管了  查资料把2R2的一个小电阻换了  好了一阵  可还是没电压  又换了一个管理芯片 能开机 跑码  在进xp系统的时候又烧管了  然后就是换一个烧一个  把2R2 小电阻换了也不行  郁闷死了  又碰到过的说说什么原因啊

网友:
换管子的时候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ISEN这个线路。这个是检测电流的。

网友:
可能还有其它场管性能不良,所以把场管全换了,管理芯片也换了,反正478的板管子也没几个,芯片也便宜。

网友:
把主从电源管理IC和场管全换掉~~~

网友:
楼上的 说的对啊  全部换掉  不然烧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