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vga线断了一根针 如何处理?

楼主(2011-01-24):
原装vga线断了一根针 如何处理?怎么接针啊?两根新线都是这样的,没有质保i,仍了可惜!

网友:
买过一根.....焊接不了的....一根才5块钱

网友:
换线很容易的,找出RGBHV五条,再接个地线.

不过一定不要买那些五块的线,差差差,不是有干扰就是有重影....买好些的线.

网友:
换吧,不值钱,没必要在这上面纠结

网友:
只能是重新做头了,,,有VGA头可以买到,其实还不如换个线呢,也不贵

网友:
针断接不了的,有头卖的,一套一包的,对应线序焊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