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板子烧了还能修吗?

楼主(2011-01-24):
前面那个小的芯片烧了。。主芯片和边上的内存IC好的。。这样的板子换了板子还有用吗????
芯片

网友:
找一个同型号的,坏道多的硬盘,拆下来电路板,换上去即可。

网友:
是的 找个是同板号的一样的就可以的

网友:
可是我问了淘宝的卖家他说没用的。。。换了板子要把原来的ROM信息芯片焊回好的主板上。每个硬盘ROM的信息都是不一样的。。告诉我买了换上也会认不到盘的。..

网友:
缓存和电机驱动芯片不需要换,只需更换bios芯片就行了。

网友:
以前IBM的40G硬盘我换过,能用的。
现在新的硬盘是否能换就不敢肯定了。

网友:
只要是一样的硬盘就可以的.

网友:
这是WD三角板ROM集成在主芯片里面的所以换板要配ROM的现在TREX可以搞

网友:
驱动芯片烧了,可以尝试换个驱动芯片试试 如果有wd专修程序,可以找一同型号的好板子,看外观应该是701444的板子,刷一个与坏盘同固件版本的Rom后看看能否读出坏盘固件,若是读不出固件可以再换几个固件试试,若是能读出来就可以匹配源盘Rom了。

网友:
没有PCI3000的说。还这么读出固件区哦。。我只是想知道这样的问题去淘宝上买和来换上能不能用的说。。回答满意给力的哦

网友:
直接换上也有可以的,但成功率比较低。尽量从同型号,生产日期相近的盘上拆。可以试试。

网友:
你换一块驱动芯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