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独立大板显卡不亮

楼主(2011-01-24):
客户送来三块昂达的独立大板,都是不亮,一个跑98码,一个是U的问题(换U后常)一个跑是北桥虚焊啦,加焊后,从C0直接跑到75,但就是显示器不显示,显卡是好的,也换别的试了,还是不亮,找了一个PCI的显卡试机能亮,把这块主板和好的对比,测阻值,电压,都正常,显卡附近的元器件都测了,没问题,显卡槽有坏的迹象,也换啦,就是不显示,跑码正常,怎么修啊

网友:
那就好好检查一下 换的槽子是不是有断线的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楼主能这么肯定显卡是好的啊  怎么检测的啊?

网友:
应该还在显卡插槽附近

网友:
档75得  先查   耦合电容  然后  做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别的板子上显卡就能点亮,我有好几块显卡,都是好的,都试过

网友:
跑98的那块 先刷一下BIOS试试。挡75那块查一下PCIE的供电时钟和复位,再查一下插槽到北桥的那排耦合电容,在不行就做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