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8533-X 启动必须按F1 CMOS 断电就无法保存

楼主(2011-01-24):
此板开机每次都要按F1,BIOS已经刷过了,用论坛某位朋友的办法,接电池到中间那个脚也没用,同样断电就无法保存,纠结
华硕

网友:
电池 一般有个 二极管 一个电阻 到南桥 你找下图纸 找VBAT 信号 量下 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 换了 晶振 还是这个样子 杀南桥 一般都会好

网友:
在不插电源时量下跳帽是否有3V电压。没有就查电池和双二极管,如果有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应该是P4B533不是P48533吧,直接换南桥吧。修过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故障,检测一下漏电电流,如果不是很大可能有开路的地方,要是都没有问题就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