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OC

楼主(2011-01-24):
一个AOC的显示器开机一闪既灭,网吧的。说是从桌子上掉下去就成这样了。还很新。肯定是灯管的问题。拆开后,试了四根灯管有三根是好的。一根坏了。平时备的都是些19的配件,来了一个这个真是一个件都没有。灯管也没有。想改成二灯的也没有高压板,只有19的。而且还是四灯的。就这样不知道从何下手。(本人换灯管很菜的。每次屏都差不多会出现一道道的。
从坛里看了下就在不用灯管那里加个电容什么的。我没干过,不敢啊。也没有3KV 270的只有3KV10的3KV5的。这里想问一下。有这样修22屏的人吗?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告诉一下,不胜感激。19和22的高压相差多少?用19的通用高压板改22的行吗?

网友:
找个灯管插头插在高压板上面  后面的线短起来就可以了 不用换灯管也不用改高压板  只是显示亮度有那么一点的改变

网友:
我也是进来学习的,也想知道如何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四灯的液晶显示器,坏了一条灯管,不换灯管,把坏的那条灯管的线直接接起来能用???谢谢!!!

网友:
可以的 很简单  就把灯管的插头剪下来 短起来插在高压板上就OK了

网友:
坏一根的话,一般我都不换的,亮度都够,直接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短接试过了,不行。

网友:
不能直接在高压板上短的  要用一个接头短了在插在高压板上的 不可能不行的 我没有灯管的显示器都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直接短接高压板保护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就是用一个头插上,外面长有5厘米吧。接上还是不行。亮一下就灭了。我现在在外面接了一个19的灯管,不知能和多久

网友:
除非你这个高压板的高压包是特殊的 要不会不行的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其他地方还有问题 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
我外接一个19的灯行吗?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
没人回答吗?现在外接一个19的灯,不知能用多久,会不会时间长了也会变回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个灯管插头插在高压板上面  后面的线短起来就可以了 ??
那不短路了后果很严重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亮不了,他有过流,过压保护电路,IC检查到电压,电流稳定会切断电源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换个一样的灯管试下看稳定不如果不稳定,那还得换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