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这是啥问题(宏基4520)

楼主(2011-01-24):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4520集显本,故障为开机一段时间后掉电。一般第一次开机可以进桌面,然后过个10几秒直接掉电,再开机到windows滚动条掉电。如果开机直接进bios过个10几秒也会掉电,这种现象就好像是cpu过热保护似的,一开始不热的时候还能运行一段时间,一旦温度高了再运行就会不断保护。大家遇到过相似的故障吗,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U  显卡和散热模中间加点散热膏试试

网友:
必要时可以加散热铜片,也要注意温控芯片性能问题。

网友:
看情况就是散热问题造成的啊,你既然都想到了为什么不看下呢

网友:
  散热的可能 很大  。。。

网友:
先查散热系统,也有可能是北桥或U座虚

网友:
不过就算散热也是有点快。。。。。。

网友:
做散热试试吧,。。

网友:
楼主  你拆开机器了没有啊    从你的这个掉电的时间来看  不是散热的问题   建议楼主加旱一下CPU供电IC

网友:
CPU供电     南桥    刚修好一台

网友:
多是散热引起的掉电,把散热处理好应该是好的吧,运行一段时间后掉电,估计与温控电路的关系不大,但也有能是桥片有点虚导致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三合一的桥虚焊,加焊后故障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