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拆IO芯片和风枪加焊桥的心得

楼主(2011-01-24):
大家好,求助,关于拆IO芯片和风枪加焊桥的心得!
最近越来越郁闷,以前拆IO都很顺手的,进来拆几个 都弄掉了焊盘!
拆IO我都是先给它上焊膏,然后烙铁轻轻的在引脚上滑过几下,然后在用风枪吹。
试过330度-3档。试过350度-5档。距离1-2厘米。然后绕圈速度从慢到快的吹20秒左右,取下来的时候总是会掉焊盘!
还要风枪加焊桥,灰常容易变形,以前还好的!上焊膏然后吹,在预热背部和正面四周!哎 温度从100慢慢升到330。风速3档!变形发黑!
高手们指点下我吧!

网友:
拆IO时直接用风枪吹,用烙铁有点画蛇添足 。

网友:
拆IO芯片时如果不能掌握焊锡融化的温度,可以在吹芯片时用镊子轻轻推动,能推动时就可以取芯片了,没事就拿料板多练习。至于作桥,我个人不推荐用加焊的方式,因为可能会遇到连点的情况,我都是取下芯片重新植球。

网友:
我们这里做BGA 全是加焊  不会换芯片 是不是很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