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分钟屏幕就黑,是哪的事???

楼主(2011-01-24):
确定是显示器的事,打开后两三分钟,屏幕就黑了不显示。但是显示器的指示灯还是正常的,不闪一直是蓝色的。请问这是哪的问题大些,我把板全拿下来了。看板上没有明显的坏件。显示器是LG的943W。新手,不太敢弄,所以先求助一下,我想改高压板。不知道是不是这的事。

网友:
80%的可能性是高压板

网友:
这种现象是高压条或灯管问题,直接去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外接一个高压条先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如果可以就换一个先用。。

网友:
高压条或灯管。高压条问题的用个新的试试。灯管问题。有几种。可能是有个灯管不稳定。这种用一口高压条接外接电源开起一条一条测。测到亮的不正常的就那条了。(发红。亮一部分)

网友:
是背光部分的问题
查查高压条和灯管,

网友:
这种现象是高压条或灯管问题   找个通用高压板接上去 看看能不能正常用,可以用那就解决了呗,在坛子里搜搜  有很多讲解通用版的改装方法的  祝你成功

网友:
找個通用高壓板接上去 看看能不能正常用,可以用那就解決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先改一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不改也可以测是否过压过流保护。

网友:
并不一定是高压保护动作了  具体的还得用替换法  等楼主的消息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可以先外接高压板试试,改12V,G,adj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吧。

网友:
高压板坏了吧 或灯管

网友:
先外接试试看吧  这个我认为应该是高压条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80%是高压板

网友:
这个是灯管接线快断了的问题,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lg通病吧?灯管线虚打火

网友:
外接灯管是一下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先测先灯管` 如果灯管没问题  那就查高压板吧 看下C5705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都能引起这种 情况

网友:
80% 灯管不良

网友:
先测先灯管` 如果灯管没问题  那就查高压板吧 !!!!!!!!!!!

网友:
不要测都没测就去换板,都还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我合计该是高压板和灯管的事儿

网友:
先测下灯管,没问题的话就是高压板了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