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m200笔记本电脑冷机蓝屏??

楼主(2011-01-24):
东芝Satellite m200笔记本电脑冷机第一次开机就出现蓝屏;电源关掉再开就不会,可以正常进系统,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忙解决~~

网友:
内存换过了,不关内存的~感觉应该是主板的问题~看维修网里面所说,会不会也是那个NEC大电容的事呢,是的话要怎么改~

网友:
  一般都是那里虚。。。。。。。

网友:
换电容,一般能好

网友:
这款有通病,。

网友:
那大电容虚,那用电风枪加焊那个不可以吗?

网友:
用6个电解电容吗?

网友:
那个大电容很好买的,直接换新的

网友:
{:4_111:直接加2个就可以了  呵呵  还有个现象就是用电池正常  用外接电源就死机

网友:
那把那个大电容直接拆掉,可以不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有试过了,把那个大电容拆掉会导致不亮机;不过我用两个560 4V的电容负极接在中间接地,两个正极各接在两端~试了几次可以~不知这样可以用吗?

网友:
有点像,大家出出力,一定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