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3V 5V 1.8v 之类的短路可以烧机吗

楼主(2011-01-24):
我没尝试过 也不敢去尝试 有弄过的朋友说下呵呵

网友:
   吧底端管去了    完全可以

网友:
有可能烧坏芯片,甚至烧断线,要小心

网友:
可以烧的啊  注意一下度啊

网友:
完全可以烧

网友:
可以烧的,但要注意电压及电流的大小

网友:
把电感和芯片去掉,在电感后级加电可以烧,但有时芯片发热也不一定就是坏了。

网友:
我烧过3.3V的发现2个芯片温度过高更换后3.3V就出来了

网友:
可以 烧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高于你烧的那路电压,先小电流 到大电流

网友:
可以的哈?电压和电流调小一下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可以烧,但是烧的 时候要注意电压和电流

网友:
最好把电压调低一点

网友:
烧的电压不要高于工作电压就行了。一般的稳压电源只有5A

网友:
有时候短路还能烧好了   太奇怪了   估计是把个坏的比如电容直接烧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