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上电保护求助

楼主(2011-01-24):
前些天到同行那买了个AOC,过几天发现屏有一道横线,看影响不大不理他。过了二十天,就上电保护了。拆天查有里面最大的三极管有短路,但拆下来测又正常,从来没有修过CRT,求下思路,会是电压包短路嘛?现在的现象是:开机亮一下灯就电源就灭了!

网友:
还要检查一下阻逆二极管,看看是不是击穿了。如果是好的就把高压高包的供电脚,行管脚等吸空了再测看是不是短路,如果还短路就是包的电源部分与低压绕组击穿了。这种短路的故障应该不难检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晚上会去,慢慢的查看是哪短路了。昨天查到一个三极管是短路的,、但拆下来就不短路了。

网友:
把高压包供电脚B+断开, 看下前面还是后面短路, 逐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