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换XP后蓝屏!

楼主(2011-01-24):
具体什么机型: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客户来的时候好像是音频不能用、测试了下;是因为声卡驱动被客户弄没了!
  给果师父让我给装个系统!一听装系统 那还是小意思吗?取出U盘没过十分钟
  任务完成 只待它自己解压 然后就等着收钱了!可惜刚重启 铛!  一下蓝屏了!无语  彻底 无语!冒着心思给它再重启 ~蓝屏  再重启  还蓝屏!没办法只好向师父求救!   可是谁知道 他直 接走过来    好像在BIOS里面设置了什么东西 再按下F10重启  它自己又好了! 想问师父怎么回事:可看他好像不怎么高兴  就没敢去问!想了一下午也没候出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有同事说是改了下硬盘什么的:还是不理解   !到底是哪里会有这种情况呢?真的不懂啊!  还请哪位有过类似经历的  帮小弟我解开疑惑啊!

网友:
小问题!声卡驱动认错啦!DELL的机器很容易把AD的声卡驱动认成瑞昱的声卡驱动!还有就是系统不兼容,装DELL的机器,最好是装安装版的XP!

网友:
改的是硬盘的模式

网友:
嗯  就像您说的:是改了硬盘模式!可是该改哪里 呢?
   小弟我是真的不知道 啊!

网友:
直接给你发个图看下吧··

网友:
AHCI改成IDE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是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不错,以后碰到类似的我可要注意了,学习了!

网友:
   那你即然都叫了师父了我想你应该去问~~虽然问题得到解决你也懂了~但是别的问题呢~

网友:
该得是硬盘模式

网友:
改硬盘模式和蓝屏有关系吗? 以后就能注意到了!学习了!

网友A(2011-07-09):
dell的怎么改啊  跟其他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怎么改啊  跟其他的不一样

dell的正常都改不了,维修过后都要重装系统的

网友:
那是更改硬盘通道

网友:
找个最新有集成AHCI驱动的光盘来装

网友:
现在所有的出场带 WIN7的笔记本 基本装XP都要改 成IDE模式 不然就7B蓝屏,SONY的新本子 连改的选项都没有,只能凑合用WIN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