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945主板跑00

楼主(2011-01-24):
ECS945主板不上CPU掉电,上CPU跑00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时序修哈

网友:
第一换个CPU看下,如果还一样,那就放电,先从简单的来,然后在就是测CPU的供电,内存的供电,好多主板内存没供电也会导致CPU无供电的,供电正常那就要看时钟信号,当然可以用 示波器测试CPU的时钟信号,正常来在测试复位信号,从简到繁。

网友:
是775的吧 看看是不是阵脚的问题

网友:
明显的 短路啊    cpu没供电他那啥跑码啊          只有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才有的检测卡跑码    要分清啊

网友:
是不是CPU左或者北桥空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