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法烧了台T30

楼主(2011-01-24):
  机器不触发。拆机。测待机3M 5M无。再测1631的工作条件。22脚15V 21脚5V 23总开起脚3.3V,再测28脚3M开启2.8V。但测到7脚5M开启脚为0  故障点就在这里,现在1631的工作条件已经基本满足。就差7脚的高电平开启信号了。

出现这种情况,不外乎,前面EC,H8等工作条件不满足。或送到7脚信号的线路有问题。要不就5M输出端有问题。
   先简后繁。打了一下L4的值。0.3故障点。。打到了。5M输出有短路。。
拿出直流电源电压设定为5V。。人为送一组5V到L4。。不一会工夫。发现c291冒烟。把C291拆掉再打L4的值已经回升到198,
C291是滤波电容。。也不装了。。到止通电待机电压5M 3M都已经出来了。机器修复

网友(点评):
个人不建议,强行上电!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提高技术才是硬道理。。。。

网友(点评):
楼主以后换个黑色儿的键盘吧。

网友(点评):
真的被你捡了个便宜,一下子被你烧出来了

网友:
滤波电容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你的鸡被烧糊了,怎么吃啊?

网友:
烧糊香.........今天我也烧了几台

网友:
键盘真恶心,扔了我送你一个黑色的,IBM做的不错,漏电保护。前段时间修一个ACER的本本,也是滤波电容漏电主板烧了个黑坑幸好板线没断。大概没有保护到。

网友:
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有的拿出来板都烧糊了

网友:
。。是那种很老的原装机二手HP键盘。。好用。耐用。到我手上也用了差不多5年了。没轮到我时。不知道用了多久。。新的还不一定有这么耐用。

网友:
这样既节约时间,又容易快速故障点找到

网友:
故障点的判断能力真牛

网友:
楼主 换个键盘把

网友:
强监板子啊  。。。这招太狠了吧

网友:
烧鸡,呵呵,悠着点,当心烤糊了。

网友:
我也这样搞好过一台

网友:
直接加5V烧太冒险了,为什么不先加2V或3V小一点的来烧呢?这个电容 最好还是上上。

网友:
要烧的话,觉得不应加这么高的电压,2v左右就够了,本来设计者是为了保护断电,你反过来强行加电,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矿大损害,初哥要谨慎

网友:
短路的板子,有时候我也是用这招,不过也有的没有烧出来。。

网友:
晕,还以为是被你烧坏的呢~~~  原来是烧好了。这个方法是不错,不过有点风险哦

网友:
5V的话,你也不怕一个什么芯片炸开啊~~  哈哈~

网友:
直接上5V估计楼主把握比较大  肯定技术也比较牛逼了啊

网友:
当你找不到明显短路的地方它还只能用烧机法了

网友:
虽然认同烧鸡法,但就是怕把板烧了没法交待。
键盘真是恶心,舍不得换就将所有的键+外壳拆下洗乾净吧!

网友:
键盘真是恶心

网友:
最麻烦的就是遇到大短的,0欧的值,烧鸡的话整板都发热,根本烧不出来,线路内层短的,就无可奈何了

网友:
烧鸡还是挺管用的

网友:
好像这个电容很容易坏丫

网友:
兰州你的键盘好帅啊  我喜欢 送给我吧 我给你买个新的

网友:
楼主牛X,直接上5V烧。我一般电压调0,接好线升压看电流在2A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
真的冒烟了,如果加个小点的电压用摸 的会不会更保险一点呢。

网友:
楼主太狠了。如此烧法,我可不忍心。

网友:
能找到故障点到修好就是没问题,

网友:
机器是修好了 但是你那个键盘实在太脏了

网友:
你这键盘,还让人吃不吃饭了啊 ?

网友:
楼主修机是不保的吧

网友:
有哪位大侠详细讲讲烧鸡法呀

网友:
呵呵。。各位兄弟是看帖。还是讨论键盘的。

网友:
  现在比较流行吃烧鸡呀,吃烧鸡还是有风险的,我前两天有个SONY的没敢烧,怕板线穿了,不过有些机器就得来点心狠手辣的招

网友:
那个大师傅详细介绍下烧鸡发

网友:
这么烧是又危险的,最后电流调小些,电压也从小往打慢慢加!

网友:
很经典,一步到位,没有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