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C液晶有12V输出却没5V输出。请兄弟们分析下。

楼主(2011-01-24):
一台HPC液晶有12V输出却没5V输出。客户拿过来说有时能开的。但我接手是没5V输出。有12V输出。查5V端输出就只0.65V.把5V后面的电感断开.还是0.65.后面试了几次.都没出.接我就换了光耦.5V却出来了.放了30分钟没问题.客户拿走了..客户拿走1个多钟.又拿来了.还是5V没输出.我换了光耦.TL431.也没出.这次是连0.65V都没出直接是0V.12V端输出有时10V.有时12V.有时还24V.供电主芯是LD7575.也换了.开关管测了也是好了.把12V.5V电感断开也只是12V那端有输出.可这二个电压是一个变压线圈输出.但只出一个12V.头大了.请教各位兄弟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楼主    不知道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我什么其他的问题    上面写的东西很不明白  我觉得很难有人帮得了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什么不明白。说来听听。是不是我那没表达清楚。谢谢

网友:
初级线圈是一个  次级线圈是两个  一个12  一个5     你的这个板子的主开关电源部分有问题  应该是在电压反馈部分 还有可能是激励部分  建议楼主换个开关管试试    有时候次级线圈扎间短路也会这样

网友:
12V出来了证明变压器没问题吧
量5V的整流管有没有电压啊~管子坏没坏呀,应该有个整流的对管吧,好像三极管的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游医。电肘反馈12V。5V都是通过电阻到。光耦。。我也想是激励部分。开关管只测过是好的。还没换。明天试试。前面我都想是不是次级线圈短路。好像这个线圈不好测哦。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5V整流管没问题哦。12V。5V是二个次级线圈。不一定12V有。5V就有的

网友:
我也弄过一台,问题差不多。最后下的诊断是变压器有问题。

因为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我一也是这样想。前面5V端有0.65V.现在是什么都没了.客户前面拿来时也说过有时能开.是不是开始时线圈短路时还没极穿线圈油纸.

网友:
把初级小电解容22-100UF/25V代换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明天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电路图  没有实体图片    ....   但是有很多坛友帮你解答了   希望楼主早些解决问题...

网友:
LD7575主供电芯片不要图子了吧。。。。。

网友:
把变压器坼下来看看  可能是线圈引脚不良。

网友:
换一下变压器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HPC的找我,我保修的!! QQ:1727662903

网友:
把變壓器坼下來看看  可能是線圈引腳不良。

网友:
这么麻烦了 不如直接换板 原则是好修就修 不好修就换

网友:
有没有换过快恢复二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