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ze2000死机问题

楼主(2011-01-24):
hp pavilion ze2000据用户反映,经常开不了机,开机后也很容易死机。用诊断卡测试,开机可以上电,但不跑码,有时候跑码但无规律的死机,用手压住CPU或者北桥有时候能正常进系统,但温升很高,加焊了北桥和CPU座,情况稍好,但始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请教师傅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换个CPU 试试看 AMD的笔记本CPU 爱坏

网友:
754的AMD CPU,用台式机的AMD754代换可以试试吧??

网友:
给楼主建议   你在不跑吗的时候  把CPU 取下来  用风枪调在150度加热一下CPU    上去看看是不是能跑码    能  那就是U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这位师傅,CPU 取下来  用风枪调在150度加热一下CPU    上去还是不能跑码,后来加焊了CPU座子,南北桥还是不跑码,无意中弯了下板子,结果机器跑码了,但是很容易又死机,可能还是那个位置有虚焊,真是头疼啊,不好查故障啊,不知这款机型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
桥虚汗了。。。。

网友:
换机器吧,没修头

网友:
南桥问题通病了

网友:
那就可能是桥的焊盘氧化,加焊是 没有办法的 只有拆下来重置

网友:
是不是 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