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MG文件怎么弄,不知道了

楼主(2011-01-24):
  请教 :我今天在网上下载了个RST内存检测软件,下载下来的文件大小为2.2MB,解压后有135MB,解压后的文件格式为IMG,我也知道这个是镜像文件,于是用酒精120刻录到光盘上,但是不能引导,请问各位师兄弟谁弄过这个的,请指教

网友:
IMG镜像包有问题,你下载下来只有2.2MB,解压出来确有135MB,有这个可能吗应该是个软盘镜像文件,2.4或者1.414MB两种比较多见,这是不能刻到光盘上去的,引导程序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   ,我在该下载网站也是这样提示的,解压后文件大小有近200MB。所以我想应该不是文件的问题,而是我本身操作不当。求解答

网友:
这是我在光盘上提取的内存检测工具,两个都是1.414M的软盘镜像格式,不知道你下的是什么工具,内存检测有200MB,第一次见过。

网友:
晕 没见到过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好,你这个文件我解压出来文件格式还是跟我这个是一样的,求怎么运行?
谢谢你的热心,请教你的这个文、文件怎么启动运行呢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927
这个是我下载文件的链接,所以文件应该正常,但是不知道怎么启动?????????????

网友:
做启动光盘,用EZBOOT来做,在菜单上直接启动文件名就行了,就是run XXX名,做启动U盘,用GRUDOS来引导,也是在菜单上加载,不过这个比较难。还有一种方法:把IMG文件解压出来,放在一个文件夹,在DOS下打开这个文件夹,启动那个BAT文件就可以运行。。。。。。是不是很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