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不开机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24):
中午送修一联想F41A的机器,客户自己说是不开机,心想只要别是进水的机器就没那么复杂。。。拆机,清扫主板灰尘,然后在放大镜下仔细观察主板有无进水,烧坏的痕迹,最后测量各大供电电感有无对地短路,大概确定了没有上述的情况后,通电,电流表变化微弱,测量3v5v,无待机,再测量MAX8734A的20P,供电只有一点几,看来问题出在保护隔离,找出图纸找到B+,

测量其对地阻值只有43欧,明显有短路,话不多少,加电烧机,电压3V,加到PQ1的1P,摸各大芯片有无温度,由于曾经有被烧起泡的阴影,所以没敢到处找电容摸,哈哈,过了四五秒钟,停止烧机,这时迅速摸主板,感觉PC63的附近有温度,本着从小到大的原则,拿掉PC63,
测量B+对地阻值恢复正常,料板找电容补上,加电电流上扬,上CPU,内存,接屏,亮机,维修结束。本人是新手,高手莫拍砖啊。。

网友:
顶楼主
我只维修过一次笔记本,就是换电容的.

网友:
看来烧鸡大法大家都广泛应用了啊

网友:
F41还有这问题..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个C466的就是这个问题,也是电容短路造成不开机的

网友:
不错,楼主已经迈出第一步,思路也比较清晰!!

网友:
这种电容的问题我也遇到不少,但都是烧通只有0的

网友:
烧鸡大法已经深入人心,广泛应用了哈!

网友:
楼主还是挺有思路的啊

网友:
象修过仁宝设计的,好多没待机的,几乎都是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请问楼主 PQ1 G极与S极里面那两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起什么作用?修过好多仁宝的都是此管出问题 这个管用普通的P管可以代换吗?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进牛奶的y450,大短路,隔离管烧了一个,换了之后不段路了,但是没待机,测量B+电压没有产生,隔离没有过去,然后通过断每个mos管的B+,锁定在cpu供电,最后发现电容短路了,我不敢烧机器,手害怕被烫着,然后机器能上电了,但是还是不显示器喝水的机器啊 ,难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有的mos管都有,用保护电路用的,不希望管子穿了之后直接把保护隔离电压直接进cpu或者北桥吧,直接自己短路,保护后级,类似于压敏电容,

网友:
以后我也得用烧机法试试!就是有点怕.......

网友:
这个是电容短路导致B+电路短路引起的保护的啊

网友:
电容短路了应该可以看出来了把,

网友:
烧鸡要用温火烧,不要烧一大片。

网友:
上面的图片PQ23边上两个管子不是有明显的烧坏,应该先目测再烧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 先仔细观察有无烧坏的电容  一定要心细  不久前接了台式机就是一电容的问题

网友:
现在碰到短路的机器已经是轻车就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