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s cpu 代换问题

楼主(2011-01-25):
这显示器CPU坏了,电源指示灯不亮,什么都正常,这显示器原cpu型号是dm024 M-ANKL07-100。 今天在别人那里拆了个 DM024  HV9113-01换上去, 结果电源指示灯是亮了,但是电源输出全部降成一半了,比如13V成6V多了,80V成49V,50V成29V,高压不启动,显示器还是黑屏。换上原来那个CPU,电源输出全部正常,是不是不能代换,或要重写cpu程序???,,手上有个恒通2009智通型编程器, 不知道可不可以写这CPU

在淘宝花10块钱买了块老板还送我一块CPU 呵呵, 现在修好了,这显示器卖了110元

网友:
你这两个CPU根本就不能通用。

你查一下你的编程器能不能写“S3P86A”的芯片。 如果能就行。

网友:
只能原值代换,15元一个,找吧

网友:
哥们哦,,我特意看了一下你发贴的时间,,,听哥们一句话,别拿宝贵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是高手了,,啥机子啦,,943 哦,,就算修好了这个故障,多数机子还有图暗的毛病,当然了想简单 改一下电阻也能对付用,,但,   时间哦。   有这时间不如去找人喝酒去了。

网友:
一般的编程器是没法写这种MCU, 只有找同型号代换

网友:
在淘宝花10块钱买了块老板还送我一块CPU 呵呵, 现在修好了,这显示器卖了1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