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USB供电块代换 或改电路

楼主(2011-01-25):
就是这个IC  已经烧炸了,找了所有料板  没有此IC  顺便问下  5    和8  脚是 什么信号  现在开机 没有装IC    8脚3.3V     5脚0V   3   4脚开启电压0V

网友:
5脚和8脚是对应usb口的电流检测脚

网友:
将u65拆掉,将2-6-7脚短接

网友:
最好加电感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