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不开机(强行启动可以开机)修复记

楼主(2011-01-25):
今晚上终于修好了一个航嘉电源,型号:航嘉冷静王LW-6228  故障表现为装在正常的主板上面启动不了,有时候转一下就停,有时候根本没反应。主板本身是带电源指示灯的,金士顿内存上面也有电源指示灯,但接这个故障电源这两灯都不亮,量绿线和9针待机电压都有,3.8V这样子。强行启动能启动,各路都有电压输出。

拆开一看,没有明显的损坏,只是有几个电容微微有点鼓。拆下电路板仔细观察,发现最大变压器边上那个大电阻(也没去研究是不是启动电阻)上面的包漆都剥掉了,从另一坏电源上差不多的位置上面焊了一个个头差不多的电阻下来代用。电阻阻值哥不会看,只知道第一个圈是金色的,共有四圈。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大大小小一堆电有点点鼓起的电容全换了(因为电路板上面元件很紧凑而且从基地买的电容个头比原来的要大,更要紧的是我剪电容脚的剪子坏了,把脚弄掉搞了好久)
全换好后,通电一试,强行启动下还能启动(试之前我老怕它炸开什么的),一个小小的发现就是:量电压,发现9脚的待机电压居然有5V了。心里放心点了,接到主板上面,还没启动的时候,嘿发现主板自带的电源指示灯和内存上面灯全亮了,而且亮度很好,心里暗喜心想这下有戏了,一启动主板,嘿,一切正常,直接跑码到26,OK,此电源修复,今晚没白干  (其实之前我跟老婆打电话的时候很沮丧,因为我今晚睡在门面就是为了修这一堆电源结果一个也没修好,)

还有一个相同的航嘉电源在这里呢,故障现象差不多,更有信心修好另一个了,呵呵

网友:
刚刚用相同的方法修复了另一个同样的电源,电源型号稍有不同:
冷静王  LW-6228
百盛机箱专配,非独立售卖
联想技术  授权使用
三年全国联保

这两个电源都没有标出功率

网友:
这只是换电容的初级技术,没有技术含量,但是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虽换电容 是最初级的(目测爆浆了的) 但是我们也不从那走过来的嘛  别看一个电容  有的处的位置的特殊  也使电容变得异常重要!

网友:
一般 鼓包 微鼓包的电容 我都是用签字笔 的末端 轻轻压下去 反复2次 电容就看不出哪个曾经鼓包了

大只佬 -4 又在误人子弟

网友:
感觉你修完了
但自己还是不明白.看的也糊涂

网友:
阻值都不搞清楚,初级的元件乱换,哪天会出大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