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帮忙解一下 dell vostro a840 bios开机密码

楼主(2011-01-25):
请那位大侠 帮忙算一下 dell vostro a840 的开机密码  编号是 #GW7WFJ1-595B 我在论坛下了两次算号器,地址是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563
算出来不正确。一次是说最新版,下了版本和上面版本一样。花费了我两次下载机会了。请那位大哥大姐帮帮忙 客户催了很久了

网友:
解密方法1:
DELL的笔记本电脑上,都使用93C46(8PIN)来保存eeprom数据。首先在主板上找到这个芯片,然后吹焊下来,用编程器读出EEPROM芯片中的数据做备份,以防下面的操作有误。
然后,把EEPROM中所有的数据都清空,即芯片中的数据全写成写成FF即可。这样就把芯片中的数据恢复到了manufacture mode(出厂模式)。
把改好的芯片焊回到主板上,再开机,就不会提示密码了。

网友:
我不想拆机,因为有一部dell是用上面的程序算出密码解掉,可能这部比较新。要用新的程序。有谁能解出来

网友:
试试 l9sb0czd

网友:
已经试过,这个号码就是用上面的算号器算出来的。不行,有部610就可以算出来。

网友:
求助售后试试。我上次就找售后解的。

网友:
先刷下BIOS,这机子BIOSE是有通病的

网友:
打800 找售后看能不能解。

网友:
已经搞定。用上面巡查大哥的序列号。说出来丑死了。原来键盘有个z键不正常。外接usb键盘搞定。希望。遇到这方面的朋友引以为鉴。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
论坛都有解号软件的,可以下了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