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 2000开机无显

楼主(2011-01-25):
开机有背光也能调亮度外接显示器切换没显。。是屏线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调亮度
显卡

网友:
内外都不显示,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测一下显卡时钟,如果是集显的,查北桥。

网友:
这个应该明显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一般是虚焊

网友:
你论坛上搜搜,这机器的通病就知道了,没有必要开个贴啊。

网友:
一般是显卡,做个BGA看看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加焊~350保一个月~~风扇改长转~加个铜片提高散热~显卡门的处理方法

网友:
屏有背光一般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是通病了,不过还是应该先测一下屏线为好。

网友:
加焊显卡 , 加铜片 ,告知机主不要再玩吃显卡的游戏

网友:
处理好了。做BGA OK

网友:
用VGA线连接液晶显示器 看看有没有显示,不显示就是现存挂了 要是显示 就是屏G了

网友:
显卡必火。。。。。。。。。。。。。

网友:
重做显卡,做好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