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490681300100R的驱动板只能用 同型号的板子代替吗

楼主(2011-01-25):
我想问下490681300100R 和 490411300100R 驱动板 能 互用吗    如果不 能    能不能 吧 490411300100R改成通用驱动板了

网友:
型号不同不行啊,实在要用的话,就直接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两个型号不一样, 改起麻烦, 找个通用板容易改

网友:
不能代换    即使料号一样的  也有部分不能代换的  有个别元件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