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马 super 370swd BIOS

楼主(2011-01-25):
super 370swd BIOS
CPU  内存  PCI   供电 正常 时钟跟复位 正常  没有BIOS 文件 求维修方法 和 BIOS  ,

网友:
顶起  原机BIOS  刷机 后还是一样 南 白 U都有温度

网友:
求高手指点 手头上 3片主板 都是这样问题 都是370 CPU

网友:
不跑码首先检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pg、复位...检查一下cpu座子有没有接触不好、断针的。检查cpu座附近、北桥附近有没有掉件氧化的。。。检查pcb有没有短线的。检查一下bios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刷bios,换io。。。。拆外设。。。。换板,换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