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蓝色大板 技嘉K8VT890,独显不亮

楼主(2011-01-25):
送来一块技嘉K8VT890大板不亮,差了供电都有,直接刷了BIOS后,诊断卡能跑码啦,跑到25、26就不走啦,显示器就是不亮,用PCI显卡能点亮,显卡是好的,在别的机子上能亮,用了两三块都不行,槽也清洗过啦,用假负载测电压,12V,3.3V都有,就是不亮,和前两天昂达K8T890T一个毛病,这是什么情况啊,桥也焊过啦

网友:
迷茫中有碰过同样的问题希望高手出来解决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不兼容吧

网友:
bios有没有刷对?测供电、时钟、复位、打ad线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