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牌子的显存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1-01-25):
有块DDR3三星显存的显卡。手头上没有三星的显存了,只有奇美达也是DDR3的能换不?

网友:
应该不能......我换过用不了...可以亮但是进系统会蓝屏
不过你可以一试.....要是成功了说一声

网友:
好象不行,换了会花屏

网友:
试过三星的显存,这块卡上的显存右上角都有一个904,我换上了一个右上角是907的,型号电压完全相同。可是,量周边原件是阻值全变大了。因显存是从另一块卡上拆下来的。也不能保证是好的还是坏的。也量了另一张卡上显存的周边原件阻值跟换好的卡上周边的一样,开机测试了,还是一样的从A0-A31都报错,刚好一块内存全报错,以为没有焊好,还特意吹下看过。没有短路,一样的花。所以搞不清了。

网友:
用HY的可以代换

网友:
位宽  频率  容量一样一般都可以换

网友(点评):
要看厂家,电压,类型

网友:
能换,只是电压频率不同,而电压和频率是成正比的。你只换一个两个就不好办,要是全部换一种型号的,再调正电压、频率就可以

网友:
想想也不大可能

网友(点评):
可能不可能,只有用实践来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单靠想是无法检验的

网友:
看方案 BIOS支持 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