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开机出现 PRI MATSTER.......

楼主(2011-01-25):
如题TCL K10 开机进系统时出现pri master hard disk :s.m.a.r.t. status bad, backup and replace, 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硬盘挂了 PATA 40G硬盘,BIOS里能认出来,不知道怎么弄了?知道的大哥指点下,在线等

网友:
硬盘坏了,不过你把S.M.R.T 关掉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硬盘要坏了,机器检出要你备份文件并跟换硬盘

网友:
这个提示是你的电脑的SMARK表检测项检测到你的硬盘有问题,要不把硬盘的资料备份出来再换个硬盘。如果你想继续用的话,可以到BIOS里将硬盘SMARK检测项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S.M.R.T 检测到硬盘有问题~

网友:
硬盘SMRT有故障了,得换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了BIOS找不到你说的这项啊

网友:
换硬盘吧,用不久了

网友:
硬盘挂了,换硬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板,不同的板他是在不同的位置的
你最好到网上查下你板的CMOS设置

网友:
做硬件维修的还是要有点英文基础才好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