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谈的朋友们我是新手来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1-01-25):
手中有片华硕939的主板型号是A8N-SLI 主板没有PG 。复位和CPU电压都正常。。。像这样要从什么地方着手修呢

网友:
检查下华硕的专用蕊片AS016电路试试,PG是这个蕊片发出的吧。你说没有PG但复位正常?有点奇怪。。。你在哪测的PG信号?

网友:
你会查引脚定义吗?

网友:
但一下有没有AS016或者W83304D之类的专用芯片。这类专用芯片是管供电和复位的。

网友:
有很多PG泥说的是哪里的

网友:
插诊断卡看跑码能到多少